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8-11-14):
wpa,gpj,gps格式的文件要怎么才能打开啊?

网友A:
这是三菱的程序,如果楼主装有三菱编程软件的话,就直接双击gppw.gpj或者是gppw.gps都可以打开

楼主:
我装的是fxgpwin3.3但就是打不开啊

网友A:
哦,这些档案是GX Developer三菱编程软件编写的,所以你装GX Developer软件就好了,它也兼容fxgpwin编写的程序

网友B:
用专用的工程软件啊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