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请高手赐教一下,如何在PLC区域编辑后在TD200显示出来呢?可以编个简单的程序来说明一
  • 下载积分:+2(ljs2008) 鼓励一下!

网友A:
    在PLC区域编辑后???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楼主:
    请举一个例子行不?

网友B:
    使用VB 、VW、 VD在TD200C上显示数值,也可以修改,TD200C没有编程软件,TD200C的显示必须在PLC软件中编制,你选择文本显示器向导,会一步一步地告诉你如何编写。在西门子网站或迅雷上下载一个Micro n Power0.92 帮助文档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台,我会试一下的。

网友C:
    下面就是TD200在S7-200程序,不过恐怕你看不懂
    VB0    16#54                       //T
    VB1    16#44                       //D  前两个字符标识该数据块是TD200的数据块
    VB2    16#11
    VB3    16#40
    VB4    16#26
    VB5    16#0A
    VB6    16#00
    VB7    16#1E
    VB8    16#00
    VB9    16#14
    VB10   16#07
    VB11   16#CD
    VB12   16#00
    VB13   16#00
    VB14   16#00
    VB15   16#00
    VB16   16#00
    VB17   16#00
    VB18   16#00
    VB19   16#00
    VB20   16#00
    VB21   16#00
    VB22   16#00
    VB23   16#00
    VB24   16#00
    VB25   16#00
    VB26   16#00
    VB27   16#00
    VB28   16#00
    VB29   16#00
    VB30   16#20
    VB31   16#41
    VB32   16#20
    VB33   16#74
    VB34   16#65
    VB35   16#61
    VB36   16#6D
    VB37   16#20
    VB38   16#20
    VB39   16#20
    VB40   16#20
    VB41   16#00
    VB42   16#43
    VB43   16#00
    VB44   16#00
    VB45   16#00
    VB46   16#00
    VB47   16#20
    VB48   16#6D
    VB49   16#20
    VB50   16#20
    VB51   16#42
    VB52   16#20
    VB53   16#74
    VB54   16#65
    VB55   16#61
    VB56   16#6D
    VB57   16#20
    VB58   16#20
    VB59   16#20
    VB60   16#20
    VB61   16#00
    VB62   16#43
    VB63   16#00
    VB64   16#00
    VB65   16#00
    VB66   16#00
    VB67   16#20
    VB68   16#6D
    VB69   16#20
    VB70   16#20
    VB71   16#43
    VB72   16#20
    VB73   16#74
    VB74   16#65
    VB75   16#61
    VB76   16#6D
    VB77   16#20
    VB78   16#20
    VB79   16#20
    VB80   16#20
    VB81   16#00
    VB82   16#43
    VB83   16#00
    VB84   16#00
    VB85   16#00
    VB86   16#00
    VB87   16#20
    VB88   16#6D
    VB89   16#20
    VB90   16#20
    VB91   16#44
    VB92   16#20
    VB93   16#74
    VB94   16#65
    VB95   16#61
    VB96   16#6D
    VB97   16#20
    VB98   16#20
    VB99   16#20
    VB100  16#20
    VB101  16#00
    VB102  16#43
    VB103  16#00
    VB104  16#00
    VB105  16#00
    VB106  16#00
    VB107  16#20
    VB108  16#6D
    VB109  16#20
    VB110  16#20
    VB111  16#F6
    VB112  16#20

网友D:
    也就是你在编写程序的时候把要显示在TD200上面的地址分配好

网友E:
    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