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连线可以解密,但是要下载程序时提示通信故障!是什么问题?线路没问题!

网友A:
你的解密軟件是否有關閉?

网友B:
把电脑重新启动一下,用的是USB-RS232的线吧。

楼主:
是的!是USB-RS232线!但是不重启也能读其它的PLC程序是正常的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