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屏与 eview屏的区别

楼主(2008-11-15):
weinview屏与 eview屏的使用软件一样吗,我用weinview屏的MT500软件啊能从 MT510eview屏上下载程序,如何下载。

楼主:
weinview屏与 eview屏的编程软件在同一个电脑上啊会打架呀。

楼主:
假如不小心用eiview屏的软件编译了weinview屏的程序,下载到weinview屏上啊会出现黑屏呀。

网友A:
是同一种软件,编程时注意型号别选错了就可以。

网友B(2008-12-16):
这样呀!!!@!
精诚机电

网友C:
学习了,以后手的时候要注意了.谢谢

网友D(2009-03-11):
是两家很相似的产品,可能前身是同一家企业,eview的前身就是台湾的威能公司。威纶的版本比较高,两者文件属性都是EOB或者EPJ的后缀,EPJ文件用两者的软件都可以打开,经过编译后都可以互换。

网友E:
有高人指点没有?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呀

网友F:
学习了,以后注意

网友G(2009-04-23):
原来可以通用的,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