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DA-ADP问题

楼主(2008-11-15):
请教各位:FX3U-4DA-ADP, 跟FX3U-4DA, 有什么不同? ADP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还真没注意!查了一下,结果发现FX3U-4DA-ADP分辨率12bit,不带ADP的分辨率15bit
FX3U-4DA-ADP:2.5mV(10V/4000) 4μA(16mA/4000)
FX3U-4DA:0.32mV(20V×1/64000) 0.63μA(20mA×1/32000)
下载积分:+3(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B:
1楼高人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我想最主要的是安装位置不同,一个是特殊适配器,一个是护展设备.
FX3U-4DA安装在PLC右侧,FX3U-4DA-ADP安装在PLC左侧.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D:
学习了.
帅得被人砍

网友E:
ADP的转换时间只需要200微秒(每个运算周期数据更新)

网友F(2008-12-30):
适配器和模块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