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除1.2用松下FP0 PLC怎么编

楼主(2008-11-15):
46除1.2用松下FP0 PLC怎么编

楼主:
这么大的论坛都没人做过吗?

网友A:
用460除12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明白了

网友B:
那样做太马虎了,如果是在精度很高的场合就会丢掉很多数,要用浮点数运算,如下

网友C:
先乘后整除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D:
一样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