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触摸屏系统时间如何设置?

楼主(2008-11-15):
我买了一个三菱F940的触摸屏,载入触摸屏程序后,时间与日期显示的是2002年,时间也与现在不对,请问如何重新设置好时间与日期呢?谢谢了。。。

网友A:
要进入F940的系统里面设置。

网友B:
也可以在pLC里设定。

楼主:
请问具体如何设置呢?能否讲得详细一些呢

网友C:
你看看手册就会明白的.

网友D:
开机画面,点击屏幕的左上角就会进入系统,可以设定时间了

楼主:
谢谢了,一会就试试看。。

网友E:
开机按住左上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