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被清零的问题

楼主(2008-11-15):
各位同行,我碰到一个怪问题。
我使用的是FX2N,以前一直是正常的。但前天发现通迅上来的所有数据都是0,经检查:通迅是完全正常的,CPU也完全正常并且在正常运行。但所有D区的数据竟然都是0,这是不正常的。现场有不少压力、温度仪表都在正常工作。这个PLC一直没有人动,接线也完全是正常的。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电池掉电了,换一个电池。

楼主:
应当不是电池的问题,电池电压已测试过了。而且PLC一直也没有掉过电。

网友B:
电路板可能有松焊的地方,

网友C:
我遇到过电池没电后D数据是乱的

楼主:
原因查出来了,是IO模板坏了!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