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置输入Tag的权限?

楼主(2008-11-15):
就是点击输入区会谈出要求输入密码的画面 只有输入密码才可以修改.求助,急!

网友A(2009-04-18):
用脚本就可以 找一本高级手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或者在PLC里面做程序 屏上的输入等于你在程序写的值的时候 画面才会跳转到你需要的画面

网友B:
引用楼主流洒于2008-11-15 16:44发表的 求助:如何设置输入Tag的权限? :
就是点击输入区会谈出要求输入密码的画面 只有输入密码才可以修改.求助,急!
你是用PRO-PBWIN 还是GP-PROEX ?
是GP2000 还是GP3000 的?

网友C:
俺是菜鸟,俺程序里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