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小弟我刚学plc,看了个题目,自己做出来的答案和资料给的答案不同,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
题目:汽车转向灯开关有三个档位,装有一个单刀三掷开关,开关扳向左边时左灯闪亮,扳向右边时右灯闪亮,经过中间位置时关灯。现要求开关拨向左侧时,左灯开始闪亮,亮灭闪烁间隔0.2秒;开关拨向右侧时,右灯开始闪亮,亮灭闪烁间隔0.2秒;若司机忘记关灯(即扳回中间位置),则20秒后应自动关灯。
(1)左、中、右开关分别从X0、X1、X2输入,画出电路接线图。
(2)用Y0、Y2控制左右灯,设计控制程序梯形图

第一张图是标准答案     我主要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用计数器C0,题目要求20秒后自动关灯,还应该是计数器啊?
2、我分析图中是0.1秒闪亮啊,假设闭合X0,T38通电,延时0.1秒后灯亮,T37通电延时开始,0.1秒后T37动断触点断开,T38断电,灯灭,随即,t38又通电循环

第二张图是我自己设计的,请指教下对不对,有什么要改进的,不甚感激
(在综合区没人理,希望各位学三菱的大哥帮个忙)

网友A:
实现同样的功能要求可以编出不同的程序,第一程序图是亮0.1S,灭0.1S的闪烁,可能是亮灭闪烁间隔0.2秒是指一个闪烁周期为0.2秒吧,否则将K1改成K2才能为0.2S闪烁.
你自己编的程序要把三个并联T38常开接点删除.
  • 下载积分:+1(wuyin86) 热心助人!

网友B:
    0.2秒X100次=20秒
  • 下载积分:+1(wuyin86) 热心助人!

网友B:
    周期为0。2秒,亮0。1秒  熄0。1秒。计数器的作用好象是在闪烁100次(0。2X100=20秒)后停止闪烁。
    您编的梯形图中并联的三个T38应用删除。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了,搞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