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程序

楼主(2008-11-15):
台达PLC程序机器运行一段时间自动停机了,请各位帮忙看下该程序有无运行时间限定,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在此感谢不尽!
描述:台达PLC

网友A:
程序没有问题的,你要看看,PLC有没有工作,再一个最好有一个图纸分析一下,我看最多的是x7不知道,x7是不是紧急停止的按钮,检查一下看看X7有没有输入,没有输入就是X7的问题

网友B:
不看,台达不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设备上的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