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台达PLC程序机器运行一段时间自动停机了,请各位帮忙看下该程序有无运行时间限定,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在此感谢不尽!
描述:台达PLC程序
附件: 台达程序.rar (8 K) 下载次数:69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A:
输入信号X43导通,使计数器CNTC115复位!你试一试!

楼主:
请问上楼能否把程序改了,让程序不受时间限制?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A:
完全可以!但是需要你自己去做,因为你在现场!

网友B(2009-02-17):
改 m1034 就好

网友C:
有时间限定,

网友D:
太简单了,
1倒数第三条第把最后面的m1034那条语句去掉就可以了!
2或者最后4条都删了!
3再或者把倒数第4条删掉
不过你们公司要是拖欠人家款的话还是给人家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