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浮点运算?

楼主(2008-11-15):
浮点运算在PLC中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支持小数.正负数.数据处理.比如三角函数.
下载积分:+1(yeyhx)

网友B:
学到一点,谢谢了。

网友C:
说通俗一点就是带小数点的运算

网友D(2008-12-30):
就是范围广,精度高了点吧
没别的

网友E: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F: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G:
不是很懂

网友H(2009-03-08):
小数点运数,
必须用32位寄存器。

网友I:
用的时候注意 要先把十进制的数转换为浮点数 然后再做浮点数运算 结果再做转换为十进制数

网友J:
谢谢楼上的讲解

网友K(2009-04-13):
小数点位置是固定的叫定点运算:
0.001
0.002
0.003
0.010
0.03
0.04
0.12
小数点不固定的就是浮点运算。。。比如负多少等等。。。。。。

网友L(2009-08-07):
要是有个样例就更好了

网友M:
不是很明白
QQ3050854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