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40C V6。8屏的与PC的通信

楼主(2008-11-15):
为什么三菱F940与PC不能通信呢??? 软件和数据线我都是用三菱A970与PC通信的 GT designer
跟A970通信很正常啊 为什么与F940就不行了呢 是不是数据线不行啊 那要用什么线呢????

网友A:
数据线是一样的,看看计算机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是一样的,看看计算机的设置
确实如你所说 数据线和软件都是和A900 的通用 现在已经可以啦 太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是一样的,看看计算机的设置
不这我手头上有两台F940哦 其中一台完全可以啦 跟PC跟PLC通讯都没问题
但另一台就还是不行哦 老是通讯错误哦 说什么是数据长度不正常哦
为什么啊 你知道吗??? 是不是人机的硬件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