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密码输入问题

楼主(2008-11-15):
请教各位师父欧姆龙CPM1A型怎样输入5位密码。

网友A:
呵呵呵呵。。这个是只能输入4位密码的。

网友B:
这个型号只可以设置4位16进制的密码

楼主:
谢谢各位是我搞错了

网友A:
不过CJ1M等系列的,可以输入8位密码的。
不过不推荐加密,对以后的工作要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