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 64MR和三菱FX 128MR怎样跟电脑通讯啊??

楼主(2008-11-15):
以上两老款二手PLC的程序和CPU灯都闪烁红光报警 用SC 09数据线和GX 83软件 和FXGP WIN软件都不能和电脑通讯 烦烦烦 谁帮我一把吧 先谢啦

网友A:
应给没问体呀.可能设置有问题

网友B:
三菱FX2 这种线完全可以自己做一根来用,但必须要加电阻,否则很容易烧坏接口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C:
不是很懂,学习中~~~~~~~~~~~~~~~~~~~~~~~~~~~~~~~~~

网友C:
互相学习~~~~~~~~~~希望早日破解~~~~~~~~~~

网友D:
會不是plc硬件本身有問題啊
互相学习

网友E:
一次只能和一台PLC通讯吧

网友F:
可以通信的。我这里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通信的。我这里都用这个。
程序和CPU灯都闪烁红光报警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是plc硬件本身有問題啊
没办法啊 只有认为是硬件有问题啦 唉 嘻嘻 它们都是我从垃圾堆里抄出来的啊

网友G:
等一下我发一个

网友G:
电脑9孔头                                                PLC8针头

7、8脚短路
2脚对-----------------------------加2K电阻---------------------------------------------------4脚
3脚对-----------------------------加2K电阻---------------------------------------------------1脚
5脚对--------------------------------------------------------------------------------7脚并和2脚短
  • 下载积分:+1(485初学者) 热心助人!
  • 学无止境,永远是学生。

网友G:
    补充一下,如果电脑是笔记本型的。请买一个USB转串口的适配器,我做了几条用着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脑9孔头                                                PLC8针头

    7、8脚短路
    2脚对-----------------------------加2K电阻---------------------------------------------------4脚
    3脚对-----------------------------加2K电阻---------------------------------------------------1脚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补充一下,如果电脑是笔记本型的。请买一个USB转串口的适配器,我做了几条用着效果不错。

    程序和CPU灯都闪烁红光报警 哦??

网友H:
    这是老款的PLC,好像要用手持编程器下载和上载程序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I:
    他们和电脑通讯都是一样的吧,你是不是用什么编程电缆而没有装好安装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