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问路~~~~~~~~~

楼主(2008-11-16):
请请教大家的就是,是不是所有的伺服电机所转的一圈的脉冲是不是恒定不变的?出厂那样就那样?就是一个恒定的参数呢???问题很幼稚,见笑了,
```````````````````````````````
请赐教~~~~~~~~~~~~~~~~~~~~~~~~

网友A:
不是这样的,一圈所需的脉冲数可用“分倍比”功能可随意设定。

网友B:
如三菱的转一圈是131072,可以通过电子齿轮来改变.

网友C:
1楼、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