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LAD疑问

楼主(2008-11-16):
请问在线LAD中,RESET M101.6指令没有执行,
R两边的括号为什是绿色的,而T11(SD)
同样也没有执行,它两边的括号却是虚线。
不知各位在调试程序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不好意思输入错误,是RESET M101.4 指令没有执行到,
R两边的括号为什是绿色的,正常时两边的括号应该是虚线

网友A:
它的状态只是指示当前是ON还是OFF;
因为前边有SET指令将M101.4置位了,所以M101.4一直是ON的,那么监控的时候就会显示绿色,即使前边的条件没有满足。
I0.0 I0.1 I0.2 Q0.0
就像---| |----| |-----| |------( ) 这样的语句,如果I0.0非ON是虚线,那么I0.1是ON的时候它照样显示绿色。
并且相反的,如果这条指令执行了,那么M101.4会变成虚线了。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