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在接触PLC的过程中,我慢慢觉得太实用了,也越来越有兴趣学了。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说我想用PLC跟三菱系列的变频器通讯,用触摸屏配合控制是不是学起来很复杂??我该从什么地方先入手??该注意什么??通讯接线又该注意什么??

                           请大家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多看看有关的手册,里面有现成的例子程序。清楚明白指令的正确用法。

楼主:
能具体说什么手册可以吗?我是新手,有关资料还不是很熟悉,还多望指教啊~~~~~~~~~~~

网友B:
在这个网站里就有很多这样的资料下载。
zhou-jinsou

网友C:
俺也是新手,买了不少资料学PLC,感觉《FX1S,FS1N,FX2N,FX2NC编程手册》最实用,都是最基本的东东讲得很透彻。

网友D:
多看看有关的手册,分析、弄懂里面现成的例子程序。学会指令的正确用法,勤练习、多实践

网友E:
我只能顶一下,摸索中。

网友F:
<工控人家园>上有以下软件:
1。触摸屏编程软件GT Designer2
2。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3。变频器软件:FR Configurator
4。触摸屏仿真软件GT Simulator2
5。三菱PLC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不仅三菱PLC与三菱触摸屏可以模拟仿真,而且三菱PLC与三菱触摸屏可以连起来模拟仿真,可以不用买PLC与触摸屏硬件。

网友G(2009-02-20):
触摸屏数据输入-----------D100(PLC)-------Q62ADI--------变频器
ok,楼主自己对着手册自己试吧

网友H:
学PLC里的RS指令就行

网友I:
多简单的入手,再找家工控公司做几个月.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