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注释
renshoufeng

楼主(2008-11-16):
各位高手 有谁知道FX1N的PLC中文注释为何下载不下来

网友A:
如果PLC里面有注释的话,下载的时候选择,程序,注释,内存等,就会下载的啊。
renshoufeng

楼主:
我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B:
那是不是本身原程序就没有做注释呢?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C:
應該沒有多少人會把註解寫到FX中的!
renshoufeng

楼主:
有注释的,别人都可以下载下来

网友D:
有的没有注释,是因为PLC自身容量太小,无法储存注释,如可容量够用,只要上传的时候把注释写入,当然下载可以的。否则只能在读出的程序里加注释保存,如果需在线监控,可先打开已加注释的程序,再先择自动在线,可自行校验程序,校验后的程序就含有注释了。
plc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