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触摸屏的时间问题

楼主(2008-11-16):
版主及各位高手,我有一台GT1175触摸屏,在系统设置里面以设定为“时间调整”,软件GT Designer2 V2也设置为“时刻调整”,但是一关闭电源时间稍长点时间,就老是显示原来的系统时间(2000-01-01 00:00:00),触摸屏电池显示低下/无,我用过很多台都无这样的现象,是不是这台有问题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先谢了。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不知道,没用过

楼主:
还有其他的高手知道吗?
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ok
在系统设置里面以设定为“时间调整”,即调用PLC的时间。
把结果说出来,也可以供大家参考参考。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实在不行的话,把触摸屏系统再传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