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位器

楼主(2008-11-16):
有没有那一种PLC能外接模拟电位器的呀。经常需调节的情况下就不用螺丝刀调了,直截用线接到电箱面板多好。

网友A:
焊几条引线不就得了,要不自己做个A/D?

网友B(2009-02-20):
hehe ,可以阿

网友C:
做什么功能

网友D:
A/D模块啊

网友E:
看来也只能A/D模块

网友F:
有的PLC厂家提供集成模拟量模块的.选型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