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和拨码开关连接起来

楼主(2008-11-16):
请问大侠们,PLC怎么和拨码开关连接起来呀!我要做一个控制油的流量的,就是油由油泵输出,然后直接输入流量就可以了, 比如输入30ml然后经过PLC计算转换为时间来控制阀的开关,如果用触摸屏,价钱太高了,请大家想想办法,谢了

网友A:
请参照三菱PLC编程手册的DSW数字开关指令。
下载积分:+3(daviddavid) 感谢分享

网友B:
也可以用文本,比用触摸屏便宜多了

网友C:
拨码开关是使用BIN指令的,如下:
LD M8000 BIN K1X0 D0
其中:
K1代表有几个拨码开关,每个拨码开关占4个输入点
X0代表代表拨码开关的第一个输入点
D0是转换结果存储地址
在上面的程序里,就代表有一只拨码开关,专用X0~X3的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