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富士变频器型号FVR 1.5E11S-2输入3PH 200-230V 11.1A输出3PH  3.0KVA  200-230V 0.2-400HZ 8.0A这是型号和参数它的控制线是两排

上面一排是 30A . 30B . Y1 . C1 . FM . X1.  X2 . X3 . X4 . X5. PLC                                                                                                    下面一排是30C .Y2 .CME .11 .12 .13 .CM .FWD .REV .CM .P24 .                                                                                                    以上是控制接线端.想知道和PLC怎样连接......在是怎样设置PLC和变频器通讯......有以上变频器说明书传以下........请求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A:
呼呼~~~ ,E11S,它需要拿下面板,就可以看到通讯口啦(也就是和面板使用同一个RJ45口啦)。

E11S不支持Modbus通讯规范,因此只能使用富士特有的协议。

编程协议可以参照G11/P11的RS485通讯规范,我在中华工控网有上传过该手册的电子版本。

看说明书的主要目的是设定变频器的通讯参数,富士变频器的型录上也会有参数方面的设定。

以上

网友B(2008-12-30):
PLC和变频器不是同一厂家怎么用485通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