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指令求助

楼主(2008-11-16):
FROM K2 K0 K2M90 K2
MOV K4M90 D11
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K2是特殊功能模块的单元号?,CPU右边第一个是K0,第二个是K1?
K0是不是这个模块的第一个通道?第二个通道怎么表示呢?
我怎么知道哪个通道的值写到那个地址里呢?
MOV K4M90 D11与FROM K2 K0 K2M90 K2有什么关联吗?
拜托各位同行,谢谢了!!!

网友A:
第一句的意思是将第三块特殊模块的0#、1#通道的内容读到M90~M97中
第二句的意思是传送M90~M105的内容到D11中
仔细看看编程手册吧,里面有这些参数的详细介绍的
下载积分:+3(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B(2009-01-10):
FROM K2 K0 K2M90 K2
MOV K4M90 D11
第一个K2是特殊功能模块的单元号,CPU右边第一个是K0,第二个是K1?
K0是这个模块的第一个通道?第二个通道则为K2
想知道哪个通道的值写到那个地址里,那是想看手册的。
MOV K4M90 D11与FROM K2 K0 K2M90 K2有关联
作用是:从K2模块中的K0,K1通道中读取数值到M90至M107中,然后再将其送至D11中
就是这样了

网友C:
手册上又对缓存寄存器BFM中分配的说明,不同的模块是不同的,还是自己多看看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