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模拟量模块的故障怎么判断?

楼主(2008-11-16):
各位同行,请问FX2N的模拟量模块的故障怎么判断呢?通过什么办法知道这个模拟量模块坏了呢?如果通过FROM指令读上来的值都为0的话。
谢谢!!!

网友A:
如果程序正确,就说明模块坏了,前段时间想修几个,无奈买到的元件性能相差太远

网友B:
模拟量接入模块的接法对不,现在的传感器大多是两线制,而模块是四线制的输入

网友C:
解决问题请楼主反馈一下

楼主:
肯定不是接线的问题,因为系统运行几年了,一直正常,就这几天出故障了.程序与接线应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出现这种情况下,一般先购买一新块更换,如果旧块故障.这样更换很及时.不耽搁生产.如果旧块良好,做备用了. 我一般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