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电机通过什么方法达到衡功率或衡转矩

楼主(2008-11-16):
电机有衡功率的和衡转矩的,请问这是电机做出来就这样的吗,还是通过什么方法达到衡功率或衡转矩,或者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A:
衡压频比,或闭环衡速控制。

网友B:
不知力矩电机能满足你的要求否.

网友C:
变频调速可以设置成恒转矩的调速,这样电机输出就是 恒转矩的,原理是 保持定子的 励磁电压不变
下载积分:+1(goldern23) 热心助人!

网友D:
所谓 电机的 恒功率的和恒转矩 是指电机的运行状态 并不是“做出来的”
这两个概念 我认为不是以上帖子所解释的 可以说是差之千里
请好好看看“电机和拖动”类的书
只言片语解释不清

网友E:
用变频器!基频一下是恒转矩!基频以上是恒功率!

网友F:
怎样才能弄到积分

网友G:
用变频配合变频专用电机可以做得到!

网友H(2009-02-16):
期待有人把它给说清楚哦

网友I:
看了
电机通过什么方法达到衡功率或衡转矩
http://ymmfa.com

网友J:
由电机所拖动的负载决定,可用变频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