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寄存器"D"

楼主(2008-11-16):
各位好:我是想学的新手,请问数据存入D以后是怎么动作的呢?

网友A:
当然是读出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用比较 触点比较等指令使被控输出动作

楼主:
但D不会直接动作吧!是否要转换成动作触点呢?如M _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