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要点样M81才可接通?能否可以详细解释一下这段程序?谢谢!

网友A:
楼主  你的 程序 不完整啊  这只是其中一段   m81要导通  是不是在其它地方控制了

网友B:
当D95内数据等于K3020时M81接通;
要知道是什么模拟量模块,并且结合整个程序,才能对应其BFM了解这段程序的含义。

网友C:
CMP是比较指令
CMP K3020 D95 M80的意思是比较K3020和D95的值
K3020>D95时,M80开
K3020=D95时,M81开
K3020<D95时,M82开。
你的程序里如果要M81动作,就必须D95的值等于K3020。
建议你还是看看指令手册。
以上 QQ:410416398

楼主:
关键是[FROM  K0  K30  D95  K1];[TOP  K0  K0  H0   K1];[TOP  K0  K1  D100  K4];[FROM  K0  K29  K4M50  K1]这几个指令是什么意思?还有M50  M58  M60是什么时候动作?

楼主:
多谢各指点!比较指令是明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FROM  K0  K30  D95  K1];[TOP  K0  K0  H0   K1];[TOP  K0  K1  D100  K4];[FROM  K0  K29  K4M50  K1]这几个指令是什么意思?还有M50  M58  M60是什么时候动作?

第一个是读取模块识别号;第二个是设置模块四个通道的输出方式;第三个是D100-D103四个数据分别写入到四个输出数据通道;第四个是读取模块错误状态
  • 下载积分:+2(lwj)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麻烦祥细说明一下每个指令的每一个部分是什么功能(作用)。如FROM指令的KO是?K30是?D95是?K1是?请指教!

网友E:
    回楼上的朋友
    是读出零号模块,30号寄存器,把数据读到D95,读出位数为1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楼上的朋友
    是读出零号模块,30号寄存器,把数据读到D95,读出位数为1位。

    30号寄存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看看三菱FX的编程说明书,这些指令都你必备的

    看不明白!唉读书那时不用功!望指点一二!

网友G(2009-02-19):
建议楼主好好看看指令手册,别人给你讲只是给你提个概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