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中电子齿轮算法问题

楼主(2008-11-17):
首先谢谢大家在这里有很多高手,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在J3B型的伺服中说电子齿轮比为编码器分辨率与电机转一周脉冲之比(原公式不是这样是通过几次转换来的,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三菱运动控制器中的说明是电机一周脉冲与机械移动距离之比,但这样就糊涂了,这两者全然没有联系,到底是我理解有问题还是书上写得有问题,还请大虾们释疑,再次谢谢,给后来人帮助!

网友A:
却不知你那J3B的资料是英文的还是日文的?

楼主:
看的是中文的

网友A:
书名看清楚再回答!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后者把

网友C:
却不知你那J3B的资料是英文的还是日文的

网友D:
万变不离其宗,电子齿轮的公式永远是那样,最终要通过机械来执行,仔细看看说明书,都是没实际搞过,搞过一次,原来没那样复杂。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