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为何这两个威伦定时切换程序模仿不成

楼主(2008-11-17):
一个是我从威伦资料下载 一个从本论坛下载 可我当新建一个时原封不动按照原来参数设置都达不到定时到画面便会跳转 在源程序中参数不论如何修改却都可以 另外想请教下大家RW60074 LB9044是什么?威伦手册上写的我看不懂,能详解下吗?

楼主:
还有一个

楼主:
虽然我是个女孩 虽然我的水平很低 但我对工控有一份痴爱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谢谢了

网友A:
参考参考

网友B:
人家的程序是加过宏的

网友B:
你可以将宏删除试试,就不会启动了,还有在元件菜单的PLC控制也是要设置的

网友C:
学习了 RW60074 LB9044我在手册里也没看懂 请教高手

网友B:
不用宏也可以自动切换的,请看附件里的演示
下载积分:+4(王锐) 鼓励一下!
下载积分:+1(如萍) 热心助人!

网友D:
通过PLC控制里的LW来控的 LW是触摸屏里面自带的些软元件
但我不知道LW为什么会变呢

网友D:
哦 知道了 一个是通过宠指令来 别一个是通过多状态位设定元件来的

楼主:
谢谢7楼的朋友 采用您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