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8-11-17):
请问一下大家,三菱的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啊?其中S48是后面程序运行的控制点,SET S48则后面的程序不能运行,那么这段程序是不是到一定时间限制程序运行的程序呢? 我不知道,如果是的话,那么D14,D15,D16 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在后面的程序里怎么也看不到!
望各位知情的人士能告诉一声!

网友A:
写到东西了谢谢分享

网友B:
这应该是一个时钟显示的程序吧

网友C:
楼主你好
从你传上的程序段上看应该是时间控制类程序,将原程序都传上来看看了,从你的程序上面看当D0=D14 D2=D16时,
S41 or S44 条件成立而程序执行S48段 你可以监控D0--D7和D40--D47的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