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plc

楼主(2008-11-17):
请教高手们:我PC用RS232-485模块与PLC FX1N485模块通讯,VB界面上点击"回路测试",PLC上485模块的RD SD灯会闪烁,但是PC上接收不到PLC的数据,请高手门解答

网友A:
VB與PLC的通訊資料格式要一致
1頭碼+PLC站號+電腦編號+讀取指令+回應時間+元件編號+數量+檢查碼+CR+LF
例如:
(STX)+00+FF+BR+B+X0000+08+42+CR+LF
檢查碼是用固定公式算出的
附上一個VB的小程式
*我是用FX2N的範例 你試看看

楼主:
请问我怎么打不开vb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