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程序M166是怎么得电的?

楼主(2008-11-17):
请问一下大家下面这个程序M166是怎么得电的? 是不是当X002 ,X005都吸合后, M164的下降沿触发它的,如果是这种脉冲触发的话,那后面应该加一个P的啊,怎么又没看到呢? 另外M属于控制器内部触点,应该不存在断开与吸合瞬间共存的现象啊,那他怎么能触发M166,使M166得电呢? 迷糊。。。。 请问一下了各位的高手了。。。。。。。谢谢了!

网友A:
我认为M166不可能得电,根据PLC扫描顺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原则,M164的常开触点闭合,等扫描到M164常闭触点时已经动作变ON.

网友B:
不可能得电,或者图画错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程序我看要修改,M166得电的可能性小,现场许多程序是不合理的,许多电气工程师闭门造车,程序的不合理造成故障频频。我在现场工作了17年,经常修改程序。

网友D:
我想是搞错了

网友E:
这不可能得电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F:
不可能得电

网友G:
我想不可能得电

网友H:
接个人机,是可以置位的,点动也会自锁住

网友I:
只是这个程序来看.是不可能自保的..M166肯定不得电

网友I:
引用楼主slik于2008-11-17 18:33发表的 请问这个程序M166是怎么得电的? :
[attachment=15321] 请问一下大家下面这个程序M166是怎么得电的? 是不是当X002 ,X005都吸合后, M164的下降沿触发它的,如果是这种脉冲触发的话,那后面应该加一个P的啊,怎么又没看到呢? 另外M属于控制器内部触点,应该不存在断开与吸合瞬间共存的现象啊,那他怎么能触发M166,使M166得电呢?  迷糊。。。。 请问一下了各位的高手了。。。。。。。谢谢了!

? 是不是当X002 ,X005都吸合后, M164的下降沿触发它的   是的图上没有表明M164的是下降沿   要是M164是下降沿.当M164接通M164的闭合点就断开..当M164断开的瞬间下降沿给一个脉冲.此时M164的闭合点归位.M166吸和自保............................不知对不对.高手指点

网友J:
要看三菱触点的  触发时间  一般都很短的 不可能得电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K:
是不可能得电的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L:
          我觉得你们讲的也不一定,由于你这就这一部分,整个电路中,有可能X005和X002是接近开关呢,当有个程序驱动M164,接近开关都 感应到了 ,就 通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L: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M:
应该不会得电

网友N:
应该不会得电把

网友O:
我是个新手,不过看过枪答器程序后,决的有可能,希望各位师傅只得

网友P:
如果是AB的PLC是没问题的,给一个脉冲自保。

网友Q:
不能得电

网友R(2008-12-18):
这不可能得电
我想是搞错了

网友S:
程序错误不可能的电,m164常开和常闭串联一起你觉得行么?

网友T:
什么东西啊 看看了

网友U:
这个可以得电的,只是一个PLC的运行周期

网友V:
程序错误,就应该不能得电。

网友W:
我觉得这个程序 M166会不会得电不是主要的

网友X:
是自保触点,即x002松开后m166保持导通,不过接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