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11-17):
请教各位师傅日本基思士KV--10AT的编程线是怎么样接的呀?
R232与它上面的接口(像电话水晶头一样)但有六根线的呀!困惑呀!!

网友A:
应该是8芯网线水晶头吧。其中1.8没接。
按照图片做一个看看行不行。

楼主:
不是的,是6P!就是网络水晶头一样(8P),但这是6P!!
一个网络压线钳不是有8P和6P的压线口吗?电话线就是用4P压线口!

网友B:
九针 6短4 7短8

楼主:
还是传张图看看吧

楼主:
不知道和R232是怎样接的??

网友B:
PLC的水晶头平面向上,同时电线端向自己,这时从左起第2脚接九针口2脚,从左起第4脚接九针口三脚,
从左起第5脚接九针口5脚,水晶头其它脚空着,九针口6和4短接,九针口7和8短接。

楼主:
TO火狐:谢谢你这么详细的讲述!其间要不要添加电阻呢?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明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