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请问上面这段程序S30是怎么得电的,这样编程合呼规则吗?

楼主(2008-11-17):
各位编程高手好,请问一下上面这个程序S30是怎么得电的,其中程序里没有任何一个条件可以出发S30 ,那么他是自己出发自己的吗?好像在触摸屏理由不能使状态继电器得电失电,那么他是通过那里控制的呢?或者说这是一段不合乎规则的编程
或者说像步进程序那样可以控制后面程序的运行与否? 谢谢!

网友A:
好像不会得电。

网友B:
仅是这样程序中的S30不会动作

楼主:
那程序里别的地方没有S30了啊,那她是怎么得电的呢?

网友C:
她是怎么得电的呢

网友D:
首先要明确 s 是状态器

网友E:
你这是普通的梯形图 非SFC 若S30得电 估计是双线圈

网友F:
如果仅是现在这几步程序是不可能得电的,但是如果还有其他的程序就不一定了,要知道不用STL编程,状态继电器就和普通的中间继电器没有什么区别。看一下程序其它的地方有位组合或者变址之类的程序。

网友G:
应该别的地方还有吧 要不 是不可能得电的

网友H:
有没K0m0之类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