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请教关于富士NB PLC   MPX指令的含意??编程手册里说是间接取指令,但不知如何工作,它与七段译码有关系吗?
|     M8000   RUNNING        D0060  D0040 WM0000     |
|-------------||---------------------MPX       0(0)-->0         --------|
|        M0000                                             Y001C
| ------------||------------------------------------(   )  -----------------|                      请教以上梯形图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A:
资料上如此说:
间接取:
显示符号 [MPX S1 (S2) D]
指令表码 MPX
步数 4
能在此指令中使用的地址设备为
        位            字         常数
   X Y M L S T C     T C D W R            K H
S1   x x x x - - -           x x x x - - -
S2   x x x x - - -           x x x x - - -
D -     x x x - - -           x x x x - - -
间接取指令将由S1中放的基地址和包含在S2中的数据指针所组成的地址设备中的16位数据
传输至地址D中。
例如:-[MPX D0 (C0) T8]
如果C0的当前值是6,则 D6 (D0 + 6)中的数据将被传输至地址T8中。

楼主:
谢谢指点,手册我也看过,但不知如何转化为输出?也就是M000什么情况下才动作?

网友B:
富士的PLC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