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GX 7做模拟和保存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提示

楼主(2008-11-17):
而且保存不成功

网友A:
梯形图没有变换好不能保存的,你先变换好了再保存或模拟仿真!

网友B:
F4在保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4在保存
F4是转换,并非保存,图中提示就是说程序没有转换

网友D:
转换再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E:
先F4转换 再保存

网友F:
ld m8013
out y000
颜色为灰色
而且END还为0步呢
为没有转换,按F4,也可以在工具条上有转换按钮

网友G:
触一下F4

网友H:
菜单栏里不是有个变换吗,变换一下就可以了,其实就是编译一下你的程序

网友I:
把鼠标移到中央单击右键不就有变换的菜单吗,我就用的V.7.

网友J:
先转换在保存,这样就对了

网友K:
恩 F4 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