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特殊功能模块都有哪些啊? TO,FROM指令是对特殊功能模块而言的吧?

楼主(2008-11-17):
请问三菱PLC(FX系列) 的特殊功能模块都包括哪些呀? 8EYT和16EX—ES的应该不算特殊功能模块吧,FROM跟TO应该使用在特殊功能模块的指令吧..........................

网友A:
通信的,D/A。A/D,很多种,给你个网址自己看吧。
http://www.gkooo.com/sl/2053.htm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8EYT和16EX—ES不算特殊功能模块.
FROM跟TO是PLC对特殊功能模块的读写指令

网友C:
FROM\TO指令以后只有在FX系列中使用了,Q系列的推广大家还是学自动刷新和他的特殊指令,就像数控系统一样,直接指定数据的位,这些像接触器一样,成为普通的东西

楼主:
谢谢各位了,那高速记数功能模块中共有几个通道呢? 是不是两个啊?像编码器的A,B相。。。。。。。。。。。

网友D(2009-01-10):
还是看看手册吧,那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