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这样要装驱动程序吗

楼主(2008-11-17):
我的本本有9针公头的串口....PLC是三菱FX2的,25针母头................有一根电缆线一头9针母头....一头25针是公头的.........
三菱PLC的编程软件也有啊......不知道要不要在装电缆的驱动程序啊.....我现在接好后PLC的程序读不出来啊 ...请大侠帮忙啊...

网友A:
直接读取就OK

网友B:
如果是用笔记本的USB接口,通常是要用到驱动的,要不与编程线怎么通讯呀?

网友C:
直接连接就可使用。

网友D:
只要你的电脑上有串口直接连接就OK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