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延时的时间到底多长合适

楼主(2008-11-18):
按2倍根号下电机额定功率(单位KW)加上4计算。就是启动时间。75KW大概21秒的时长吧,在现场调试可适当调整。

网友A(2008-12-20):
可以用电流表测试后进行整定。

网友B:
可用转速表看多长时间到达额定转速就可

网友C(2011-02-27):
公式是死得,人是活得。首先要明白为什么要星三角启动。
1星三角启动一般都用在较大功率的电机上和较重负载的启动。目的是为了减小电机在启动时,对电网电压产生较大的波动(电动机全压启动的电流约为额定值的4~7倍),从而可能影响到其它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
2星形接法启动时,电动机的每相绕组由全压启动时所加的380V电压变为220V,在同样的交流阻抗下,由于电压的明显降低,启动电流自然大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