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10MT(422口)和电脑COM1口通信

楼主(2008-11-18):
FX1S-10MT(422口)和电脑COM1口通信(应该是RS-232),需要什么样的数据通信线。有422口和RS-232口的数据线吗?还是需要转接?请高手指点一下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还搞不 懂通信,请高人给 指点一 下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
买一根SC-09就OK了

网友B:
SC-09.三菱FX系列的编程通讯线,市场价格15----30元。或者联系站长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09.三菱FX系列的编程通讯线,市场价格15----30元。或者联系站长也行。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