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现在有两台FX2N系列的PLC,想要它们之间相互交换数据应该怎样编程。
请各位大师指教,指教。!!!

网友A:
通过主从方式进行通讯,

如果使用高速通信模式(RS422)的话,仅有D490,D491,D500,D501具有数据共享功能。

因此建议你使用一般通讯速度模式(RS485)通讯模式。

对于主站可以用到的特殊继电器     从站可以用到的特殊继电器
   M800~M899(读写)             M800~M899(只读)
   M900~M999(只读)             M900~M999(读写)
   D490~D499(读写)             D490~D499(只读)
   D500~D509(只读)             D500~D509(读写)
上表已经很明确了,主站通过可读写的寄存器写入,从站读取。
比如,主站 LD X0 OUT M800
           从站 LD M800 OUT Y1
那么,这种情况下,主站X0按下,从站输出Y1.

这里要注意的是:当特殊继电器M8070=ON时,该PLC为主站,当M8071=ON是,该PLC为从站,同时设定为主站或者从站将导致不能通讯。

以上

网友B:
一楼的好强啊

网友B:
非常感谢  小弟学习了

网友C:
非常感谢 一楼

网友D: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E:
补充一点,普通模式M8162为OFF,高速模式M8162为ON。高速模式只能用两个数字寄存器

网友E:
普通模式扫描时间为70ms加上主从两站PLC的内部扫描时间,高速模式扫描时间是20ms加上主从两站PLC的内部扫描时间

网友F:
我到现在还只会用一个PLC,呢,学习了!

楼主:
谢谢1楼的大师;还要请教RS--485是不是RS--485BD通讯板.
如果有7-8台PLC是用同样的方法进行通讯吗
谢谢各位的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