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样的编程情况下要用到中断指令

楼主(2008-11-18):
请各位高手来讨论下

网友A: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比如跟踪色标这个比较常见,你要知道先要计算,我这个plc扫描一个循环多少时间,而如此时间反应,主机在一定速度情况下,此时做出来的精度是否能达到设计要求,如果能达到就不需要,而不能达到就需要,一般这种跟踪基本都需要,当然你得判断机械是没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B:
总之要求响应快 速度要求高的情况下 使用 冲床用得比较多 因为速度很快 设备工作一个周期的时间只有几十个毫秒

网友C:
二楼的正解。顶一下、

楼主:
二楼能否发个程序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D:
我都很想知道啊,望各位大侠能列举应用例子.

楼主:
再顶一下二楼,让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