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变频器键盘锁了什么解!

楼主(2008-11-18):
台达VFD-M变频器键盘锁了什么解! 哪位高人, 出手下,急啊

网友A:
把变频器里的参数修改一下就可以了.把参数:P76-08 改为:P76-00 即可。或把参数改为:P76-10 把所有参数值重置为出厂设定值也行。老兄最好看看台达VFD-M变频器的说明书,里面可什么都有说明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B:
在接通变频器电源时,同时按着MODE和STOP再接通变频器的电源,直到出现P256参数后,再把P76改为02就好了,这个时说明书上没有的
下载积分:+1(yaoxiahi)

网友C:
一楼说错了吧,应该是P76吧,P76:参数锁定及重置设定!
00所有参数的设定值均可读/写;
01所有参数的设定值仅可读取;
08键盘锁定;
09所有参数的设定值重置为50HZ的出厂值;
10所有参数的设定值重置为60HZ的出厂值;
解除方法应是:长按ENTER键,出现P76后按上下键设定P76参数!
敬上共同学习!!!!!

网友B:
3楼的方法也可行,我用过的

网友D:
要顶才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