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问一个关于编码器的问题

绝对值编码器,在旋转时发出脉冲, PLC通过计数器计量脉冲的个数,如果一会正转一会反转,计数器如何计量脉冲啊?
有没有三菱或西门子的例子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你问的应该是增量型编码器吧
可以把A相接到X0,B相接到X1,这样就可以增减计数了
X0对应C235,X1对应C236,对其进行需要的编程就行了

可以参照FX编程手册第二章高速计数部分。

如果是绝对型的编码器主要是记位置,没有计脉冲个数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C:
高速计数器,通过中断更改加减计数

网友D:
好的,就一定支持!!

网友E(2008-12-30):
我来顶下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应该是增量型编码器吧
可以把A相接到X0,B相接到X1,这样就可以增减计数了
X0对应C235,X1对应C236,对其进行需要的编程就行了

可以参照FX编程手册第二章高速计数部分。

若是用绝对值编码器,但是我的变比不是1:1,PLC如何读取数值呢?

QQ:84818626

网友G(2010-12-02):
你要看下你的编码器发出的脉冲相位,以及脉冲是什么形式的

对于PLC高速计数来说,如果是单相的计数,可以通过内部特殊寄存器控制加减

如果是A/B相的,可以通过相位的自动判断实现增加或是减少计数
参考资料:技成培训

网友H:
我也想学一下

网友I:
ab相脉冲,三菱fx系列输入是X0/X1 X3/X4
对应的高速计数器是 C251和C253
ls有人说的C235那是单相输入的高速计数器。
http://fx1n-smart.taobao.com/ 山寨PLC专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