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我想问一下,我用的224XP的CPU,加了一个EM231的模块,EM231用了两路电流输入A,B,CPU上用了一个电流输出,请问我的这两个输入量怎么读,输出量怎么写啊?

网友A:
因為224XP自帶有兩路模擬量輸入和一路模擬量輸出,而EM231帶有4路模擬量輸入。
因此其模擬量地址排列為 224XP  2路AI輸入   AIW0  AIW2
                                                           1路AO輸出   AQW0
假設EM231排列在224XP的第一個模塊位置上,那么EM231的AI輸入地址就為:
                                           第一路    AIW4
                                                                                      第二路    AIW6
                                                                                      第三路    AIW8
                                                                                      第四路    AIW10
只要在程序中使用MOV指令來讀取相應的地址,就可以得到模擬量的輸入值。

要注意的是,我們讀取的是經過模擬量模塊轉換的值,比如,模擬量輸入為0-20mA,那么我們讀取的數值在0-32000之間,當我們讀到32000,那么就代表是20mA,對于輸出也如此,我們只要向AO輸出端口地址發送0-32000之間的數就可以了,至于多少模擬量模擬量模塊會進行轉換的。

以上
  • 下载积分:+3(犹耘) 热心助人!

网友B:
    补充一下
    AQW0、AQW2也被CPU224占掉了
    如果还有模拟量输出模块的话
    输出地址要从AQW4开始

网友C(2009-06-25):
    基础,还是基础不牢,要从娃娃抓起,要从书本抓起.

网友D:
    记得网络上前辈讲:为了防止被控制输出产生过大现象,所以0----32000数据要防止溢出,一般将数据值缩小些,这样更安全,具体情况。俺也是外行,各位还另请高人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