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楼主(2008-11-18):
请问 台达PLCEH系列的高速记数不行怎么办 X0 X1有输入单不记数我的程序是M1000启动 DCNT C251 100000 是不是还要什么指令啊 谢谢大家

网友A:
先确定PLC输入端子上X2上有没有接线,X2是计数器C251的指定清除端子。如果X2一直ON,C251无法计数

网友A:
还有楼主的程序DCNT C251 100000 这个计数值怎么前面没有常数K,不知内部程序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PLC输入端子上X2上有没有接线,X2是计数器C251的指定清除端子。如果X2一直ON,C251无法计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PLC输入端子上X2上有没有接线,X2是计数器C251的指定清除端子。如果X2一直ON,C251无法计数
再看看二楼的帖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