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O940不能上载到计算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18):
本人菜鸟一个,刚学触摸屏设计,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三菱GTO
940怎么不能上载到计算机.用的USB转232的线.急

楼主:
总是出现通讯错误

网友A:
没装通讯驱动

网友A:
先看驱动装好没有,再看地址设定

楼主:
要装什么驱动呀 232的线可以读出PLC的程序来

网友B:
安装好驱动程序,正确地设置好通信内容,数据线连接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装好驱动程序,正确地设置好通信内容,数据线连接正常。
照此方法做

网友D:
能不能再说的再清楚一点

网友E:
我也见遇过,后来改用老版的编程软件才行

网友F:
还有安装的其它软件有可能会有冲突.另换一台电脑试下.

网友G:
现在的工程师们很聪明的,有时你是版本不对,有是是他们在文件加密再考进去的,可以联上,但是你下不了程序,

网友H:
重装USB试试

网友I:
10楼说得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也是不能通讯.请高手指点!

网友J(2009-02-14):
本论坛里有过一篇关于GOT程序上载的帖子--图文结合,很详细
可惜我这里没有记下,要不给你贴在这里了,
主要有几点:1、通讯电缆的驱动
2、触摸屏的通讯测试,通过电缆与PC相连
3、上载程序

网友K:
可能性很多,有密码 传输比特 端口设置 端口类型 触摸屏类型 与其配合的PLC类型 你都要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