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 PLC密码问题

楼主(2008-11-18):
前几天我这里停电了,S7-400上的备用电池也没电了,里面的数据也就丢失了。现在我手里有PLC程序,但在下载时要求输入密码,我们不知道密码。请问版主有何办法解决?谢谢!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A:
先格式化MMC卡(300操作手册上有)
然后重新下载即可

楼主:
没有MMC卡的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B:
没有用过

网友C:
清除现有程序后再下载新程序

网友D:
好像密码是CLEARPLC
但这样的话东西将会清空PLC
慎重!

网友E:
复位就好了

楼主(2009-01-08):
在此谢谢各位,学习了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F(2009-02-16):
CLEARPLC只适合200PLC,300不通用!

网友G:
7楼那个可以试试吧

楼主(2009-04-22):
谢谢各位帮顶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